coms密码清除不了

楼主(2009-10-23):
清华同方品牌台式机,用尽了办法没法清除COMS密码…(电池放电,跳线方法),有没有其它办法了

网友:
太悬了吧,还要刷BIOS

网友:
有这种事啊

网友:
清什么哦.不用清.直接扔去炼金.得啦

网友:
是不是带TPM的,把那个8脚的rom芯片换掉

网友:
不是吧。。。没有碰到过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TMP换什么?

网友:
用光盘在DOS下可以解开,要网上找的命令如下 :
C:\>DEBUG
—o 70 10
一o 71 01
一Q
C:\>DEBUG
—o 70 20
一o 71 21
一Q

这70和71是CMOS的两个端口,可以向它们随意写入一些错误数据(如20、16、17等),就会破坏CMOS里的所有设置

网友:
如果要是无法从光盘启动呢,或者启动菜单没有带DOS菜单呢,该怎么启动DOS?系统又损坏的情况下,系统都装不了,后来我想了把硬盘拆了放在别人的电脑上安装,才完事

网友:
这个必须刷BIOS才能解决的~清华同方BIOS中是有还原卡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