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G500通电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10-23):
故障:不开机,拆机测量输入交流电压正常,桥整流有电压输出,电源电路部分基本都有电压,就是一个变压器一边有一边无,有电压那边是电源部分,变压器的输出全部都是0V,没有电压过高压电路.如图 ,变压器的1.3和5.6均有电压.7.8,9和7.8,10.11就没电压.请维修过类似此故障的朋友指教指教!

网友:
看低压部分由短路没    断开后级试试
这种问题不难搞

网友:
后继电路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但是我已经将变压器断开,不接高压部分,起码变压器也要有输出的电压是吧?变压器坏的机率大吗?

网友:
请指教那部分属于后级电路?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最近也在学习电路基础,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