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8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10-23):
一个华硕845主板短接POWER不触发,但短接绿线能开机并能跑马点亮,记得以前老师说只要换一下14脚出的三极管就行了,但我找不到14脚出的三极管,请高手们来指点一下

网友:
不触发.检测跳线.CMOS电池电压,跳线帽的电池.不开机时.南桥是否发热. ATX第九脚与开机针是否相通.,步骤有点多.IO.SB.====

网友:
开机上有电压的话 换南桥旁的晶振

网友:
跑线路不会吗,从绿线向回跑,先确定是由谁控制开机的。

网友:
换一下IO看看,我碰到过类似的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建议先到新手区学习,把开机电路弄明白再提问。

网友:
就是pson脚上的三极管吧。

网友:
顺着PSON往ATX电源上跑线呗!或者找华硕的专用芯片!!!!好像是第11脚吧!!

网友:
应该是华硕专用的复位芯片的事、

网友:
对,这个主板有华硕开机芯片ASM58 MOZART-2,我已经在网上定了一个,明天换上去试试

网友:
先看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南桥有没有供电?

网友:
看开机有关线路,南桥,IO,晶振,电池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兄弟,别忙活了。我今天也修好一块那样的主板,。是PCI槽和北桥中间有3个3级管并排的。你把靠近排组的那边2个三级管取了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吧,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