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GV不开机一例

楼主(2009-10-23):
今天正在测一块升技的AV-8主板,是老板回收的,这时有人送来了一块Intel的915GV,说是不开机,我上电一试,果然是不开机,测南桥工作电压正常,3.3  1.5正常,然后直接报价,报完价格后直接换IO,47M182-NW,换完上电开机正常,

这个IO坏的特别多,给大家提供一个经验

等我把升技的修好了
晚会儿把升技的AV-8主板的过程再发给大家

网友:
INTEL 南桥和I/O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直接代换,呵呵,速度呀

网友:
你要给大家说说怎么判断这个IO是坏的。

网友:
IO只能换!!

网友:
这个板子是凭经验修复的,以前修过好多Intel的板子,不开机几乎都是IO坏的

网友:
有经验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一定是SMSC的I/O,INTEL的都是这种IO。

网友:
我是新手,你们说的IO是主板与外设连的接口吗?

网友:
INTEL的板坏IO我基本上都修不了.

网友:
楼主果断英明,厉害厉害,那么所有的板是不是IO都参与开机电路,我看有书上说VIA的IO不参与开机,有的南桥和IO都参与

网友:
Inte主板的I/O好象挺特别,能把上电时序说一下吗?再发一个PDF那就更好。我很想知道I/O是怎么开机的,是inte主板上的,不是其他的,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我在这里谢谢你们了!我太需要了,我前几天碰到这样的主板不开机,没修好挺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