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南桥老是发热。

楼主(2009-10-23):
DELL南桥老是发热,重新换了一个南桥故障还是依旧。
DELL

网友:
看下主要的几组供电有没有少

网友:
DELL主板的线路好麻烦。
是不是南桥旁边的几个管呢?

网友:
烫到什么程度啊,还有烫机器亮不亮啊,你说清楚点,有的机器南桥是有点烫但是没多大问题啊

网友:
我这张主板是775 INTEL的台式机,一开有5秒这样子就开始有点烫手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过内存,但是内存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