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30B 不加电

楼主(2009-10-23):
神舟优雅Q130B 不加电
                  待机0.01A     3   5V都有  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测量南桥晶振电压 0.29    0.17   电源管理晶振1.4V    1.03V     开关脚有电压4.95V    跑开机电路按下开关时过一个5脚门,有3.3V进入电源管理(ITE 的 IT8512E)换了电源管理故障依旧。
              8脚BIOS 第5脚没有电压怀疑没有起振 1脚8脚有3.3V
                       哪位大哥告诉我该怎么修。

网友:
优雅Q130B 应该可以返厂的时间还不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