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进系统后立马黑掉反复测试同果

楼主(2009-10-23):
【DX菜鸟】一块ST 80G IDE硬盘,连同主板,进系统就黑掉,换了换硬盘,可以,问题就在硬盘上,不知道如何检修这个硬盘,手头没有ISA 3000,应该怎么样的维修思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检测是硬盘的故障还是硬盘坏道造成的?

网友:
这种盘ISA3K修不了的,起码要PCI3K。
先查板有无问题,如果是盘体问题(如坏道,包括SA区),就开SF。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这样一机子。用PQ重新分了下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