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的OZ9938CN芯片怎么去保护?

楼主(2009-10-23):
今天收到LG的显示器屏通电可以点亮3-5分钟后屏灭,经检测灯管没有问题,电路板测不出元件有坏的。 看论坛说可以去保护试试故请教怎么去掉OZ9938CN的保护?

网友:
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这是我收集的几个高压芯片的,大家要先确定没有别的地方坏的情况下去保护,不然会烧屏的。

网友:
发表于 2009-10-23 12:45 | 只看该作者 此芯片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网友:
在此特别感谢 “科华电脑”提供的支持!!!

网友:
OZ9938CN

应该是第7脚,
Over-voltag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threshold setting pin
OVPT

网友:
看看7脚OVPT
Over-voltag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threshold setting pin

网友:
看这个 应该是3脚timer脚  把3脚电压控制在0.5v之内就可以了 如果保护了这的电压应该是2.5v

网友:
自己想把法吧

网友:
二楼  那些东西   好像都是北京一个老师的

网友:
问下,楼主你的保护去掉了吗

网友:
已经去掉,3脚对地。

网友:
楼主,你那块板的3脚原来是不是接个电阻和电容呀。你要把电阻 和电容拆了吗

网友:
已经解决,楼上的说得对。但我没有拆一个元件。

网友(2010-01-23):
已经解决,楼上的说得对。但我没有拆一个元件。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款机器去保护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坏的,看来改板哦

网友: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去保护的方法不可取,临时应应急是可以的。高压板保护肯定是有原因的,灯管电流过大,灯管供电电压过高,灯管电流不平衡等都会引起保护。从我维修的经验总结60%是灯管引起的保护,30%是高压变压器引起保护,10%是检测电路的故障引起保护。楼主的LG1934S应该是灯管灯头的焊接点有问题啊,要开屏检测,我修了很多的,应该是工厂的焊接工艺不良造成的。

网友: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去保护的方法不可取,临时应应急是可以的。高压板保护肯定是有原因的,灯管电流过大,灯管供电电压过高,灯管电流不平衡等都会引起保护。从我维修的经验总结60%是灯管引起的保护,30%是高压变压器引 ...
引用 网友B:

对头,兄弟你是LG维修站的吧!

网友(2010-03-23):
是灯管问题,,,19寸LG显示器,,我修了很多台,,你可以换个屏侧下高压板会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