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芯片组安装显卡则内存不过

楼主(2009-10-23):
如题,不安装显卡内存可过,喇叭响一长两短。安上显卡宕C1。经测量内存时钟DCLK1和DCLK2当不安显卡时为1.25V安装显卡后为0.4V。已确认是主板故障。请教再如何做判断?

网友:
换个显示试试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

网友:
桥坏 或相关电路

网友:
应该是桥空悍了

网友:
按住桥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
我遇到过

网友:
北桥空焊了。补焊下吧。就会好了。

网友:
你直接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