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全高

楼主(2009-10-23):
上假负载,测各个vid引脚全高,从而没有Vcore供电,要从什么地方查起?主供电芯片及从供电芯片均换过,上下管也换过,没思路了。

网友:
是asus p5s533-tvm/s的板子,adp3180+adp3148

网友:
为什么会是座子问题?

网友:
要是BGA的座子,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究竟是什么因原?高手多指教。

网友:
假负载上VID线是跟一个地线连一起的,这个你上假负载后VID线就全接地了.
如果你的假负载那个地线的针断了VID线就会全高

网友:
应该换个U试试,不行我想也是U座问题了!!

网友:
U损坏也有可能 换个试试

网友:
会不会有输出电源部分{pwm部分}不正常造成cup的vid保护,从而不输出vid组合信号?

网友:
ADP3180的EN脚具有你所说的这个作用
打一下U座上的各一个VID点的值
顺序上来说VID信号在先

网友:
会不会有输出电源部分{pwm部分}不正常造成cup的vid保护,从而不输出vid组合信号?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随便找一份VID代码表就知道VID的组合是很多种的,都可以输出对应的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