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断电

楼主(2009-10-23):
一昂达945GCT主板  开机几秒后自动断电,主板能点亮.就是几秒后断电.后把CUP,12V都卸了,BIOS也卸了.空板几秒后还是断电..各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
可能是你触发POWER是电压一直保存低电平,就想常按着开关那样!查下电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版,现象1就是点ps-on能正常开机显示,但是进系统之后,一运行很多程序就会报内存地址错误(内存的确是好的)。后来用rst测内存都全过了,就是在系统里一运行程序就报错。板上的集成显卡跑过了26,当时没显示黑屏,用键盘盲操作能进bios。插独显没问题。.现象2,不能点板上的rest,否则会上电一两秒钟之后会自动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反复这样2次之后,上电了,就不会掉电。后来听客户说是有一次拔电脑插座的时候,把屋里的保险丝烧了。我觉得应该是北桥的内存控制器问题了

网友:
你的主板断电后还可以触发吗?如果不能触发就是有短路的地方,如果还可以再触发,就查一下CMS跳线,或者缺少VCORE供电,内存供电等

网友:
更换io试试

网友:
板上個電壓看下,没滿足的話也會引起的 。還有就是COMS跳線和線路正常不

网友:
瞬间测量各个供电点,看是否存在没有发出电压或者低于标准值的点

网友:
强行开机看行不行。可以的话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查触发电路的元器件。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IO的问题会多些吧

网友(2010-01-29):
北桥旁边有个门电路换了应该就好了
我这块就是这个症状·换了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