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9-10-23):
一块dell945g主板,上CPU不上内存有报警声,上内存后掉电,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指点下。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你直接量下3VSB吧!很多都是南桥坏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CPU SOCKET 接触不良,CPU到南桥的控制信号线路会引起,南桥也会引起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