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K8T800N能检测到硬盘,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9-10-23):
翔升K8T800N主板,自检过以后,该启动系统的时候就没反应了,显示屏有点亮但上面什么也没有显示,,热启动键也不管用,键盘灯也不亮了。
刚开始我怀疑硬盘有问题,可是换了几个都一样,后来不插硬盘还是同样的毛病。内存也换了。
现在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发出来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忘说一个,就是,跑吗到94就停了,

网友:
有人帮帮忙吗??,停急用的,
帮忙说下, 我该往哪个方面修,谢谢各位了

网友:
除了刷BIOS以外,还有其他的吗?,说实话没法刷啊,没工具

网友:
还有人提提意见没啊,,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显卡  试试

网友:
上次也碰到LZ所说的故障,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