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10-23):
大家好!我今天接一个长城的17寸显示器......显示器能点亮....那他的识别器12V 5A的 电源显示灯一闪一闪.不亮 我估计是供电问题..
但是我那我的识别器.19V 4.7A 的就不...能点亮....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网友:
大家好!我今天接一个长城的17寸显示器......显示器能点亮....那他的识别器12V 5A的 电源显示灯一闪一闪.不亮 我估计是供电问题..
但是我那我的识别器.19V 4.7A 的就不...能点亮....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不知所云

网友:
楼主意思是要修电源适配器么?

网友:
急也没用,你还是还给客户吧,反正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大概意思是说别人的适配器本来是12V 5A的,点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你用19V 4.74A的点,连指示灯都不亮。
是这意思吧?
我建议你还是别修了,还给客户,以免把客户的显示器烧了要赔的。
还是先在论坛好好学习一下,有把握再悬壶济世!

网友:
大家好!我今天接一个长城的17寸显示器......显示器能点亮....那他的识别器12V 5A的 电源显示灯一闪一闪.不亮 我估计是供电问题..
但是我那我的识别器.19V 4.7A 的就不...能点亮....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他的12V  你用你的19V 去点能亮才怪呢  小心别烧了.  12V的一亮一亮的  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