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信号线没有显示

楼主(2009-10-23):
三星显示器,型号710NZ12。不接信号线正常,有无信号输入显示,就没有显示,指示灯亮,可以开关机。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思路,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
更换通用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量下行场信号  正常不
不行就换通用驱动板得了 通用驱动板便宜

网友:
那是程序问题,换通用版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了各位了。不过我想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而已呵呵~

网友:
三星的MCU坏了会出这种现象

网友:
你的是不是带有dvi接头的 ???

网友:
通病 ,换MC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