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

楼主(2009-10-23):
一杂牌P4M800板,可上一代或二代内存。一二代内存槽用同一组上下管由RT9218控制自动识别电压。现在问题是上一代内存能正常开机,电压稳定在2。5V  ,上二代内存不能开机内存不过。量电压为1。8--2。18V来回变动。 请教如何解决。 这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跳线。

网友:
没找到跳线的地方。同一组供电自动识别电压的。

网友:
那什么负责自动识别,先查它

网友:
首先进bios里   把内存选择为  ddr  然后再试   注意不能一代和2代同时用

网友:
不要一代和2代同时用

网友:
供电管由RT9218控制, 上一代内存时控制电压稳定在8。17V , 输出稳定在2。53V。上二代内存时控制电压5。7V-6。7V来回变动。 没有一二代共同使用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供电1。8--2。18V来回变动而不跑马,还是因为其它呢? 注内存条是好的,换了几根情况也是一样。  请教如何解决。请给出维修思路。谢谢! (注:此机器之前上二代内存正常使用)

网友:
就没人说下吗? 急啊。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管坏了,拆下测量一下。或是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建议查下9218周边元件

网友:
电容损坏的可能性事比较大的 建议楼主更换看看

网友:
请教,这种带一代和二代的插槽,能同时上一个一代,再上一个二代吗,还是这种板能支持一代和二代,但是只能单用一代或二代的内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上一代的每次都可以亮,上二代内存就不正常(偶尔能亮一两次),不过我那个板电压是正常的,不会跳动,刷过BIOS也不行,最后叫客户换一代内存用了(他以前也是用二代的),楼主要是修好了能说说是怎么修的吗?

网友:
查一下RT9218应该是它的毛病。

网友:
一、二代内存不同时兼容,或不支持该主板

网友:
应该是给二代内存供电的管子坏了换一下看看行不

网友:
把9218换了在说

网友:
上面写清了,一代二代内存供电同一组上下管的。

电容及供电管,9218都没问题的,上一代内存能正常使用。

今天发现238脚3.3V供电也由供电管供给,也就是1.8V 。 怪事了。   其它板3.3V供电一般由ATX插座直接得来, 而此板却与其它1.8V供电脚相联。 怪事了,从没遇到这种情况。   没维修思路了。 各位有哪个遇到这种情况的。请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