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VM主板无待机电流

楼主(2009-10-23):
接手一块ASUS A6VM笔记本主板,插适配器无待机电流,保护电路保护。试接信号让保护电路工作,电流开始从0.03A到0.11A反复跳变,测量+3V待机正常,+5V待机电压有跳变,断掉+5V后级回路,电流在0.03 和0.05之间跳变,暂时无思路了。哪位有此主板电路图,麻烦提供一下。我参考了一下A6VC的,有些相同,不过还是有部分不一样,望高手指点一下下一部该如何做!

网友:
量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不行换个充电芯片,换个开机芯片,没有换个南桥。

网友:
量不出短路,因为这么小的电流肯定不是大短路啦!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明天换个看看!

网友:
到现在还没搞懂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信号从那个芯片发出的?KBC,没图查得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板还没有图纸,你断开5V负载后电流也跳变,电压呢?

网友:
5V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5V电压也是在跳变的,3.3V确正常无跳变。今天换了个电源管理IC,电流变成0.27A-0.03A之间跳变了。+5V到后级的输出有个JP跳线,我已经断开了的

网友:
我试着单独接输入到5V大电感处,调稳压电源电压由低到高,发现当电压调到2.7V左右时候,电流串到1A以上,这路供电电路的供电下管发烫,其它IC倒没摸到发烫。。。真的气死了,查不出哪里短路!

网友:
下管怎么不换了呢

网友:
换过,一样的~~

网友:
就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5V系统的下管发热,电源管理芯片我也换过了。电压调到2.3V以前电流在0.04A附近,随电压调高,电流就急剧上升,2.4V时电流0.12A了,到了2.7V就超过1A了

网友:
把电源IC 、上下管都取了,再在5V电感处烧

网友:
哈哈。。。很好很强大。。。

网友:
代表党中央再次关注此贴!

网友:
找到了,原来一块电池管理IC  PIC16C54C芯片微短,供电阻值才60多。拆掉待机电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