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 跑 1D 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9-10-23):
HP NX6320 跑 1D ,不上内存跑E0,换了北桥还是同样问题,刷BIOS也不行,请问这是哪里问题?谢谢
刷BIOS

网友:
内存问题,查工作条件

网友:
感觉好像的内存不过
我想应该不是内存啊

网友:
修本不要相信测试卡

网友:
内存的阻值和电压都正常,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内存由桥管理,桥的工作条件及AD线

网友:
内存的问题呀

网友:
有二个内存槽,你换个槽,我有一台6320的一样,我内存刷,过,就是一直放在一个槽上,怎么都不行,桥换了,刷过BIOS,原来这机只能上一条内存,楼主你看一下这个方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