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本本。S6240不触发?

楼主(2009-10-23):
开机电压正常。也能正常啦低到IO。但是不触发。想问下这板的3.3 5V是接通16V就出来。还是触发后才起来的。南桥。IO晶振都有电压差。
不知道怎么查了。个共工点都有16V。就3.3 5V不知道怎么查。还是触发后才有。FBM南桥。大侠们给指点一二。板上的待机芯片是哪个。就看到1540E有点像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3.3   5V肯定有一个会有的,但大部分是3  5V都有的,我也遇到过只有3V的,

网友:
感觉楼主很业余呢。1540E不是3.3V 5V 供电芯片。所以换不换它没什么用的,别乱换了。会扩大问题的。还是认真看看主板再换吧

网友:
你看看边上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我记得MAX1540E不是待机供电的芯片,当年IBM的T60飞线时间好像就是MAX1540E,确定不是产生待机5V 3.3V的
你还是先找找待机供电的芯片再检查

网友:
触发都没有,何来的晶振?

网友:
看楼主完全是凭经验凭感觉在修机器

网友:
都进IO了,那就查IO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