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管是不是比下管功率小???

楼主(2009-10-23):
一般上管是不是比下管功率小???

谁来回答我~!~

网友:
没这种规定。

网友:
开关电源有开关损耗,电阻损耗。12V供电上管导通时间短,下管长。下管发热大。易坏。

网友:
实际也有用相同的 .   上管导通时间短 , 电流小 ,可以用小电流管  .

网友:
应该是上管易用教低栅极门限电压的MOS管,下管因为大多数时间是导通的所以导通损耗要高于开关损耗易用导通Rds教低的MOS管,或多个并联来降低Rds~

网友:
现在主板上一般上管一个,下管并联2个。说明上管电流小点。

也是,下管为电感提供放电回路,冲击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