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10-23):
今天接受一M2000的 板子 待机0.05 开机不 触发 有5V没查到3.3V 无明显短路 M38857 换过了 PC87393 也换过 南桥目前还不搞 以前有 过机子是电源小坏了 但手头的这块小板应该没坏 南桥晶振是不是 有可能出问题啊 求 助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楼主别急着换东换西的,认真测一下板子再说。别乱换一通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我现在店里也有块M2000的,老板都打算换板了,上电到0.18 就掉电,找不到短路的地方,到处找图纸找不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给我一份

网友:
测一下南桥有没有起振先吧。

网友:
华硕的开机电路主要是由门电路完成,主板上没有负责开机的EC,我建议你从开机按钮往下查.一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开机电压才1.2V 明显低了 跑电路不好跑啊 查不下去了

网友:
修这种一般用示波仪测量比较好判断。

网友:
这个板子用的门电路开机的

网友:
干了 南桥 好了 呵呵 回馈下

网友:
这年头,啥人都有,偶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