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液晶(BENQ代工)开机闪一下就黑

楼主(2009-10-23):
型号ELL E151FPB液晶
现象:开机一闪既黑,能看到图象,很明显是高压或是灯管问题,
拆机后,发现是BENQ代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是两灯的高压板,首先找了两个灯管接在高压板上试了一下,还是亮下既黑,而且是一灯亮,确定问题没有在灯管上,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仔细观察发现,坏的这一路高压,在升压变压器前面,有两个三极管坏了,外观明显像是烧了,看了下型号是D1002,我以前修过一个高压一体板,此处用的是C5707,我想它们功能一样外观也一样,应该通用吧,正好手上有,就换上了两个,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接上电,两个灯管全亮了,不再闪,正常了。

网友:
用C5707换  还有前有FU9204 恩 还有一个FB 的保险 看看有没有坏哦、

网友:
用D1002的不是BENQ代工的,这种板烧D1002是中间那个电容容量变小了,不换的话还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