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很慢(4m宽带 网速30多) 求解?

楼主(2009-10-23):
我这里是装电信4m(6个人上)就我和哥2个人网速就在30多KB。其他的人都正常(400多),没有人限制,我把它们都拔了,还是一样,网线,网卡什么都正常,这个请相信我,大家都是同行,这个不要怀疑我,系统换了好几个,没有受到ARP攻击,arp防火墙也装了,都没事,以前网速正常,慢的原因就是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变了,几天了,向网络高手求助??

网友:
你把你的机子搬到其他的400多K的地方试下就知道是机子问题还是网线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办 网线网卡主板都会出问题

网友:
LZ你运气也太好咯.什么事都能碰到! 就你这运气 500万你迟早要中的!去买彩票吧!

网友:
很简单的吗
别人 的主机  放在 你的  网线口上,  不就知道了 。
如果 网速正常。 说明你 机器有问题。
如果 同样出问题。 就查查 你 房间 的一些  干扰 电脑的 东西吧!
你已经证明了 你的 网线 ,网卡  都没有问题了,  主板 你没有 判断 !

网友:
你所谓的30KB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2011-05-23):
把正常的机子放到你的网口上试一下不就知道是谁的问题了

网友:
lz网线上接的是路由器吧。
排除了前几楼网线问题以后
你可以打开你的路由器看看
是不是谁给你的带宽限制了  ,路由器里面有一个给 lan口 设置带宽的功能!!

网友:
先看看路由器有没有限制。没有的话就是电脑问题。中毒有可能

网友:
同问,你的30多是怎么出来的?别人的400多又是怎么出来的?你是不是离路由器很远,要不就用的网线特差?要不就是别人的400多是一个人用,你的30多是一伙人一起用的时候

网友(2011-07-07):
替换着试下才知道。

网友:
网线口有时也会让网速慢下来,我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宽带,拉光纤

网友:
你是不是下载一些很繁琐的链接?那样速度慢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直接限他们的速,把自己的弄高。很实用

网友(2011-08-16):
我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上网也是特慢,打开一个网页要十几分钟,我用的是无线网络。我们宿舍还有两台是用的本地连接,他们说网速也很慢。我想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啊?网速是怎么限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