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品,DIY自己的BGA机

楼主(2009-10-23):
图中的N61是第一次成功加焊一例。总结加焊成功率90%,换桥还没换过。烧烤网做支架马马苦苦的,台机板还可以。笔记本板太软,暂未试过。

网友:
5支石英管。。。。。。。

楼主,介绍一下整机成本多少吧。。。。。。。。

网友:
楼主的BGA做不错,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一共要哪些东西,要注意的什么?

不过楼主你的工作台有点。。。。。。。。。矿泉水瓶都在。

网友:
我从认识BGA到做到这机器估计化了一千多,但预热台直接成本应不超过500。上面再加台8205就成了。炉子包括温控,继电器,石英灯管五支,高温线线材若干,大电流开关多只,上温度计一个,BGA风嘴,坏UPS与电脑机箱,铝材等若干。当然要将他们开口,钻孔背后的工具还有很多,哪就别说了,制作过程注意安全,我的手都被磨破了,还有刮了。

网友:
兄弟做个机子不容易的啊自己设计自己安装,还要去拿材料什么的,麻烦很多的

网友:
请问温度均匀吗?

网友:
请问预热台的温度是靠继电器开关控制,还是线性调整,在下也想做一台

网友:
继电器控制的吧。这玩意做起来一点不难。主要操作要有技巧

网友:
楼主这样做的话,下加热要加热均匀。距主板最少要有7厘米以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手也巧

网友:
硬是巴适

网友:
本人就用电炉加一支热电偶和温控仪做BGA成功率也很高,焊膏是关键

网友:
有矿泉水瓶  证明楼主随时准备灭火

网友:
搞个塑封机且不省事 上面就有温控 只要做一个框架(三星crt显示器的屏蔽罩可做)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台电烤箱,顶上的盖能打开,里面有两个发热管,能调温,能定时,不知能不能当BGA用,才三百多块钱。

网友:
两根管根本不能达到均匀加热的目的,不过要是控制好,也能做的,事在人为,只是麻烦点

网友:
顶下楼主 好久空了我也去做个 不过上面的那个吹的 是个热风枪吧 我的没前面的嘴 你的那种在哪买的

网友:
我从认识BGA到做到这机器估计化了一千多,但预热台直接成本应不超过500。上面再加台8205就成了。炉子包括温控,继电器,石英灯管五支,高温线线材若干,大电流开关多只,上温度计一个,BGA风嘴,坏UPS与电脑机箱,铝 ...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都不知你怎么想的哟,为什么还要用大电流的的开关,我没有拆过成品好的BGA机子,不过应当都有这种原则,(弱电控强电)吧,普通开关就可以,因为可以做成控制继电器的电源就可以了,不必用大电流开关

网友A:
看了看,都不知你怎么想的哟,为什么还要用大电流的的开关,我没有拆过成品好的BGA机子,不过应当都有这种原则,(弱电控强电)吧,普通开关就可以,因为可以做成控制继电器的电源就可以了,不必用大电流开关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有多个,一来从安全方面考虑是全关闭状态,不存在耗电与电网故障等因素造成内部损坏。二来在关闭加热器负载的同时,温控器能继续工作,观察冷却温度。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支持一下

网友:
好,我也做一个

网友:
呵呵,做的不错,$$$做个,现在已经做好了预热台。我这个预热台是1个800瓦电炉15元。一个温度控制器35元。再外加一个旧机箱做的。半天时间搞定

网友:
楼主真是天才啊。可以出专利呢。

网友(2009-12-05):
自己DIY一个BGA,BGA的成本不说了,但就工具的投资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呀!

网友:
也只有楼主这样的老手敢这样了,不然一个不小心丢了媳妇也没套着狼

网友:
不错呀,楼主什么时侯帮我整个,有时候土炮用惯了也很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