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装显卡驱动反复重启

楼主(2009-10-23):
三星r25不装显卡驱动时,开机有几条竖条,进入系统后没有,可以工作。装显卡驱动后反复重启,无法进入操作系统。

网友:
换系统..重新安装.也可以安装原版.在官网下载最新驱动...

网友:
GO7300的显卡吧?是的话就补焊显卡看看

网友:
O(∩_∩)O谢谢!二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