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09-10-23):
三星x11开机报警一长两短,一直黑屏只有电源灯亮,独立显卡可不可以判断是显卡坏

网友:
现拔插以下显卡试试 不行上检测卡看看跑什么吗  在不行换显卡试试

网友:
多数都是显卡坏.前两天我也碰到一个三星X11的,后来是换了显卡,你也可以试着重做BGA.

网友:
应该没必要换显卡的。BGA加焊一下大多会好

网友:
显卡问题啦.加焊.加焊.杀GPU.杀就好了

网友:
三星显卡故障比较多 5200虚汗比较常见 容易出现返修

网友:
如果是GO5200的话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O(∩_∩)O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是显卡坏了。一般重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光听声音的话基本诊断显卡问题
先加焊吧

网友:
一长两短就是显卡报警,

网友:
X11不是GO7400的显卡吗

网友:
显卡问题换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显卡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LZ修好没?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来自火星刚到地球什么都不懂。

网友:
更换显卡后正常,O(∩_∩)O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问题啦,机器都不用拆,有独立显卡板,打开键盘就可以取下来,加焊显卡就能好

网友:
显卡BGA加焊一下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2009-11-27):
直接加焊应该就OK了

网友:
80%是显卡坏了

网友:
4个脚带显存的 5200 很容易的 报警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