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面焊连在一起又拿不掉怎么办》?

楼主(2009-10-23):
板上面连焊

网友:
什么意思哦?LZ,我是小学毕业,难不成你比我还差。

网友:
这是多种办法中的一种
吸锡线

网友:
LZ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基础中的基础啊这样都搞不来这么修理啊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明白了

网友:
偶像啊,我觉得这应该被列为水贴

网友(2009-12-02):
呵呵  多练习  至于用什么洗你因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