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显卡通病维修

楼主(2009-10-23):
此本国外带来,未过保,开机不亮。hp通病是显卡,此本拿来后故障现象依旧。不过有一点不同,接稳压电源,开机跑电流,明显卡在显卡处没过,稍后掉电重复跑,如此反复。拆机看显卡,四周全被红胶密封,风枪吹吧,处理掉大部分胶后,bga补焊下先看看行不。通电,亮一次,然后故障依旧。重新去胶后,直接拿下显卡,此显卡型号是ng6150。也是冒着风险拿的,因为显卡里面还有胶没发清理干净,拿不好就得掉点。拿显卡时候的温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有胶的原因),估计要化的时候拿镊子碰显卡吧,感觉有点动了,在加焊10秒,然后直接拿下。取下显卡后首先看的就是掉没掉点,还好,一切正常。而且好的出奇,所有锡珠全在上面,一个都没少,而且很均匀的样子,哈哈,要不是显卡四周都是胶,需要处理,都不用重新置锡了。由于今天下午有事,显卡还未做,维修结果明天公布,大家分享。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期待结果

yzz163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 9000 很不幸取胶的时候 被一个过于男人的家伙给划断好几根线 害我飞线  结果做完了 外接正常 屏花

网友:
结果出来了,继续说下哈。把显卡芯片拿下来后,看四周都是胶,原来都是红色的胶,加热后变成了淡黄色的固体。烙铁处理吧,先把锡球都处理掉,胶也用烙铁加热,当它是焊锡了。锡球处理干净了,胶也变色了,全是黑乎乎的焦炭了,粘在显卡上,先用酒精洗,不行。再用烙铁全局加热,最后用洗板水搞定。显卡处理干净后,重新植珠。大小是0.65的。然后bga,点亮。维修完毕。

总结:此本型号虽然新了点,但还是hp的老通病。还想说一句:显卡四面封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处理了,否则。。。今天还修了一hpdv2000的本子,基本同上。但本人的bga目前成功率是99%,所以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你的锡球是0。76的还是0。7的啊?

网友:
我用的是0.7的,76的太大。我的感觉。

网友:
更正一下,锡球是0.65的。本人基本不植锡,当时随意找了一种锡球的大小,感觉比较合适,就做了。

网友:
6150好像是北桥吧,显卡是大的那个。

网友:
DV9000有两款,一款是6150的,AMD芯片,一个是G8600的显卡,INTEL芯片组的。两个都修过。都是显卡门事件

网友:
.0  .65  一般是!! 不过有胶的不好弄呀!!

网友:
实在是难难弄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但是问题也不大!

网友:
6150是集成显卡吧

网友:
呵呵  还是你们厉害啊 这么猛

网友:
6150  不是用0.6无铅的吗    怎么用  0.65    这种还没有见到过(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网友:
0.65正好,因为我已经搞定了,呵呵

网友:
.0  .65  一般是!!

网友:
真是厉害,一堆红胶的是很难搞,一不小心不掉点哟!LZBGA火侯真是高呀!6150的芯片我都基本上用0。5的珠子

网友:
学习了。前辈们创新的境界比较了雷。。。。

网友:
太搞笑了,笑得我肚子都痛了,松皮

网友:
6150我们也用的是0.6的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