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2612E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10-23):
INTEL915主板上 SC2612E内存供电问题,求代换?
谢谢!!
主板
Intel

网友:
还有该IC推的上管也坏了,上面3排字,第一排546,第二排T60,第三排N02RG,查不到该管信息,用一般的增强型管代换行不?

网友:
SC2612只能元型号换,你说的MOS'管是T60N02 可以用60N03, 70N03换

网友:
谢谢版大指点,另外再请问一下ASUS P4XP-X 的内存供电8pin芯片4500M正式型号是什么?按4500M查不到资料。

网友(2010-11-21):
只能原型号换吗?还有没有别的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