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遍网上无二例:主板跑码正常,但无法用光盘引导

楼主(2009-10-23):
这块磐英815主板原来是好的,就是两个电容鼓了,后来换了电容,(电容是16V 1500uf),刚开始换的时候还没事,后来在试的时候,反反复复的试验,就是开开关关主板电源那种,忽然有一次,关了再开就进不了光盘的引导菜单了,屏幕开始显示:Start booting  from CD....然后就出现如下信息:  INT13 /42 h Read errorl AX=0100,DL=9F,Black=00000010      Error loading  image:COMENU.EZB

刚开始以为是光盘出了问题,换了好多张光盘还是一样,就怀疑是光驱的问题,换过光驱,还是不行。难道是内存条的问题,第二天拿到卖二手SD内存的地方,试了一下,还不行,看来是主板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接上个正常的硬盘开机也进不了系统,没反应,硬盘COPY个系统安装盘到主板上面安装,显示文件丢失,内存不能为read

卖SD内存的二手老板说可能是BOIS的问题,我见BOIS里面确实有点脏,就把它抠出来用酒精洗干净了,还是不行,只有到这里来请教各位大师啦,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互联网上绝无仅有的奇案,我查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用说了,硬盘挂了。我遇到过几例,不行你用MHDD扫

网友:
BIOS程序可能被破坏了,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兄弟,不关硬盘的事,就是因为不能用光盘引导,所以才来试用硬盘引导的,和硬盘没任何关系,硬盘是从正常机子上折下来,绝无问题

网友:
io    问题吧

网友:
BIOS放电试过了没有,可能的话,更新BIOS

内存也可能有问题 如果是两条内存,拔下一条试试,如果是一条,换个槽试试

网友:
刷下BIOS 检查I/O  数据线可以换一根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光盘能不能引导与硬盘没有关系,还是在主板上找原因吧,重新刷一下BIOS,检查一下IDE接口的复位、数据脚对地阻值,再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开机键本来一脚是接地的,可这块板对地电阻一个脚10欧,一个脚30欧

网友:
硬盘和光驱有没有设置主从关系啊,如果真的不行把那个硬盘卸下来拿到别的机器上面GHOST,等GHOST100%断电的时候卸下来在装到你的机子上,这样基本上就能搞定

网友:
楼上老大,我们探讨的是修板,不是做上系统了事

网友:
奇怪的事就要用奇怪的招,把南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