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笔记本疑似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3):
昨天接修一ACER 3680笔记本,故障为能开机,无显示.拆机清理灰尘后裸板检查未发现有明显烧坏(我拆机第一件事就是做清洁工作,有利于维修时看得清楚.第二件事就是整板,局部拍照片.万一修理后掉件,装错位置的话可作比对),进液痕迹.裸板上CPU,内存,风扇,接外接19V电源,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升至0.93A,风扇转动,转一会就停转了,电流回落至0.87A,查3.3V,5V,CPU 1.16V,1.8V.1.5V都正常.一时没了思路(本身理论基础非常差,电路原理不清楚)压南桥,北桥,CPU都无改善.搞了半天故障依旧.今天不死心,有空了再拿这板子仔细查,还真让我找到一故障点,在板子下方,就是触摸板左下(左键右上方)电路板上有一裸点上有铜锈痕迹,仔细看周围有进水痕迹,非常少,直径差不多2MM不到,再仔细看C壳,触摸板下面左键周围有空隙,有可能就是那里极少量进水引起的,也有可能板子那里受潮引起.用刀片刮清楚那点后顺着连线测量已经断路.用细铜丝连接后测量此线路一端连接R272,下去通过过孔连接至ALC883声卡第5脚(SDATA-OUT),再接电开机一切正常了.弄不清楚原理,请教了偶遇老师,知道这个SDATA-OUT信号是声卡的一个返回信号 是送到南桥的 如果南桥没有受到这个信号 会引起不亮机 也就是好像台机走码到25 不亮一个道理.下面是我拍的实物照片,也请大家看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整板照片:

网友:
就是这图上的C429处,2和9之间有一点烂了.

网友:
这是连接好后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