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845GV主板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隔几秒又转一下再停

楼主(2009-10-23):
升技845GV主板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隔几秒又转一下再停。一开始怀疑是U的问题,换U后还是一样,换IO.晶震,加焊南北桥。故障以旧。问下高手的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下CPU供电,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把BIOS芯片拆下来就不会那个了

按这个道理应该刷下BIOS才对

网友:
U供电,内存供电都是正常的呀

网友:
io没焊接好,重新把io焊接好

网友:
遇到过技嘉845G一例,最小化系统后主板通电半小时故障排除,原因不得而知(主板受潮?)

网友:
我刚碰到个很类似的 开机 风扇转下停掉 大概一秒 又转 可以正常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也类似
高手知道的也请说下 谢谢

网友:
修到过这问题,是不过内存照成的,也是升技的。你檫下内存槽看下

网友:
停隔几秒又转一下再停  什么跑码,请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