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CPU核心电压对地短路

楼主(2009-10-23):
一块富士康915主板,CPU核心电压对地短路,拆了所有CPU供电电感,CPU核心电压还是对地短路。

是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对地短路,上下管没问题的。

网友:
上下管和VCORE管理IC看看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CPU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对地短路

网友:
按照3楼的方法去试吧
如果是前级,主要检查场管,供电IC
如果是后级,多半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可以把負載拿掉量下是不是還短。再量下ATX裏的3。3阻值和1.5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感觉北桥挂的多,也有板层短路的

网友:
电感你怎么装上去,这玩意没锡炉我搞不定

我觉得电源芯片挂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没有结果啊   学不到知识拉

网友:
取下供电IC和上下管如果还短,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量一下北桥周围的电容看看吧

网友:
会不会是贴片电感短了呢,要么就是电源IC

网友:
除IC,电容,场管就是北桥

网友:
有些板子的cpu供电测试是1欧,但是上cpu后又能正常跑码

网友:
请教大家,CPU供电电感,怎么分前后极,前极是连接12V的那一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