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8AB跑码是?

楼主(2009-10-23):
跑码是C1-AF-C3-01-02-07后再环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 IO  不确定  以前修过 忘记了

网友:
按桥试试跑码,桥虚焊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C1-07反复跑,查IO的几组时钟是否正常,经典故障

网友:
什么IO,如果W83627,查18、21脚是否是高电平,还要考虑IO本身及焊接

网友:
01 02 07 I/O时钟正常不,COM IC  ,BIOS都会引起

网友:
参考FOXCONN 848图纸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跟你差不多跑码的主板也是跑到07又循环的,后来我加热北桥就OK了。加热北桥试试看。

网友:
I/O是IT8712F-A  IXS的,我换过了,BIOS也在一样好板换过,结果都一样~

网友:
像这种I/O,它的几组时钟是哪几只脚?我都没量过这个。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COM IC坏,谢谢各位~我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COM IC坏,谢谢各位,我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应该是IO的事,我以前修过一主板,换了个IO结果和你一样,后来又焊了好几次才好

网友:
是COM芯片坏,我把COM芯片拆掉就跑码正常,也会显示了~问题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