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原版电路图

楼主(2009-10-23):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原版电路图

网友:
再发一个WORD 文档

网友(2009-12-14):
借个地方发个长城 月光宝盒300SPE电路图

网友A:
楼上的,如果你能把长城月光宝盒300SEP的完整电路图打包发上来,我再给你加分。直接上传图片会被论坛自动缩小,而且加上水印。

网友B:
大只佬 我也在找5H0165+UC3844(代换TL3842P)+WT7510(代换TPS3510P)的原图(长城360SE服务器电源和这张图比较吻合),现在手头只有这张,打包再上传一次。
顺便问问SSH10N60可否用FGA9N90代换。查不到该2个管那个是带阻尼,那个不带。谢谢。

长城 月光宝盒300SPE(360SE).rar

网友:
再发个 电源的各部分 电压参数和在路阻值

长城ATX-300P4-PFC 电源 各极参数.rar

网友:
查 R33  7500  6脚电阻开路   查7500外围 我修过

网友C(2010-03-20):
电源主要元件的在线电阻数值和电压数值对维修很有参考意义,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顺便纠正一点偏差:主开关管的型号是E13007(或者E13009、E13009L)而不是2SD13009

网友(2017-02-09):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如果你能把长城月光宝盒300SEP的完整电路图打包发上来,我再给你加分。直接上传图片会被论坛自动缩 ...

那估计得巡压缩包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只佬 我也在找5H0165+UC3844(代换TL3842P)+WT7510(代换TPS3510P)的原图(长城360SE服务器电源和这张 ...

多谢分享 图纸是那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主要元件的在线电阻数值和电压数值对维修很有参考意义,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顺便纠正一点偏差:主开 ...

哦 这个有可能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