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后不能上网的问题。

楼主(2009-10-23):
一电脑中了垃圾软件和木马,不能上网,设备管理器里网络适配器下面的全部问号,错误39。
网卡没坏,换一个网卡还是如此。
鬼佬的电脑,不想重装系统,很麻烦,。
有人说是系统文件被病毒破坏,但不知道怎么修复。
哪个遇到过的说说怎么弄。
如图,网络适配器下都是打问号。

网友:
一电脑中了垃圾软件和木马,不能上网,设备管理器里网络适配器下面的全部问号,错误39。
网卡没坏,换一个网卡还是如此。
鬼佬的电脑,不想重装系统,很麻烦,。
有人说是系统文件被病毒破坏,但不知道怎么修复。 ...
引用 网友A:

不想重装!  太深奥了  我也不会,期待高手来解  我也学学.

网友:
你下载驱动精灵试试,更新驱动。。

网友:
网不能上不能更新驱动的吧,不重装的话没有别的办法,重装的话而且还要重新分区才能好才能上网的,以后遇到过这种问题搞了半天后来重新分区后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你下载驱动精灵试试,更新驱动。。
引用 网友B:

嘿嘿!那能上网?
先把原来的XP备份!再重新安装XP, 杀毒1!
再运行PE 把现在的XP 系统文件做到一个文件夹,
用GHOST 32恢复原来xp把系统文件覆盖!

网友:
装个卡巴杀杀,再弄个360修复一下,再重装一下驱动看看,应该问题不大呀

网友:
肯定中了。。。 LSP

网友:
用360修复LSP 就可以了

网友:
放光盘修复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