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62的板过不了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

楼主(2009-10-23):
一块462的板型号都看不到了。刚开始时都可以开机进系统这样的,就经常死机。当时我风扇没扣好,我就用手压下CPU和北桥之后立马就把CPU给烧了。我又换 了一个CPU就不过内存了。我查了DDR1供电是2.66V。上拉电压是1.33。时钟也有。rt91738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场(5到8脚都是连在一起)(4脚连上拉电阻)、(场管G极经过一个电阻再到另外一个三极的第二个脚然后再由第三个脚 接到1117输出极)。请高手们看下会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不过内存,你还要查SPD供电,SMB供电,最后要测到北桥的AD值!时钟点都测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