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0-23):
初学者求助,一杂牌P3主板正常使用中掉电后点不亮了,威盛芯片组,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显示"-- --" 复位灯常亮,测CPU,北桥,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测PCI,AGP的时钟测试点有1.6V,复位0.4V的样子,复位针也是0.4V,电源PG灰线只有2.5V样子。跑线路复位针是由电源PG灰接一电阻加橙3.3送到的,这一路还送到南桥和北桥。我把到南,北桥的一路断开,复位针有电压,电源PG灰电压正常了。测这路对地不短,初学已经我头绪了,请帮忙指导思路。谢谢。

网友:
断开的南北桥那路复位线 一定还连在别的芯片如IO BIOS 等

网友:
这板子没IO,别的地方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