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插槽上时钟电压一般为多少?

楼主(2009-10-23):
pci-e显卡插槽上时钟电压一般为多少?我测到一般为0.4v—0.7之间。看到有些资料是一点几伏,感觉迷糊了。

网友:
好像是1.6V。位于A13,A14.

网友:
是的 1。5-1。7  很难得有问题 如果找不到显卡 如果找不到显卡 多半是桥有问题 虚焊

网友:
正常使用中的pcie显卡,我测A13 A14,0.4v左右

网友:
这是正常的,有的PCIE上了显卡才0.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