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09-10-24):
昨天在一家公司里维护电脑,碰到奇怪的故障。把网线插进去本地连接,本地连接显示正在连接一下子又断开了。就在设备管理器里打开网络适配器里的网卡驱动属性
,点击高级选项在属性选择link speed/duplex mode再点值里面有AUTO和10M或100M。如果本来是AUTO就把它改成10M按确定就OK了。很多网卡插了网线连接不了就可以用这个办法差不多都可以解决.

网友:
昨天在一家公司里维护电脑,碰到奇怪的故障。把网线插进去本地连接,本地连接显示正在连接一下子又断开了。就在设备管理器里打开网络适配器里的网卡驱动属性
,点击高级选项在属性选择link speed/duplex mode再点值 ...
引用 网友A:

正解..呵呵 把自动改成10M    一般是100M的  变成10M 就好像放大信号一样.一些老化的线路或者拉了一根距离很远的网线,连接都是改速度和半全双工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我怎么从来就没发现呢.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老大说的那个样。。供电不足的感觉。。

网友:
原来这里也可以设置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借个本本来就没事,客户的台式就不行,搬到我店里就可以,以前我也没注意速度和半全双工,不过我知道了一般我还是按以前的方法试,换张8139的网卡,要不然点一下就OK了收不到钱了,装张网卡多多少少搞点服务费,不过我当时对客户说网卡没坏,可能是公司把你限制了你的网卡,我们也没办法叫公司网管给你解开(他本来就是拉公司的网络在宿舍里用),不知道这算不算有点奸商的味道啊...

网友:
其实楼上的也不定有道理,我认为这是通信运营商搞的鬼,像我们小区一个网络,全是这样的设置,因为他得控制你的上行下行流量,保持服务器与路由器的畅通。
该死的运营商现竟然用TPlink家用的路由器当整个网络的主路由器,所以造成了100M掉线无法获取IP的情况。
据我所知还有一个所谓的pppoe的终端服务在做怪,就是当你连接pppoe的时候,你的网卡在百兆情况下会掉线,10M就很正常,大概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网友:
不过我好像碰到一种情况是与交换机不兼容的,换个交换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