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刷新BIOS失败补救方法

楼主(2009-10-24):
昨日,用EZ FLASH2刷新BIOS,在erasing block中第一格就出现卡机时间长达10分钟确认为死机,进行了第一次刷失败尝试,特地研究重刷后给大家帮助!当时是从0304刷新到0401下发生这种情况!
首先,刷机失败图片如下:

……
怎么办?只能按RESET进行强制重启,重启后的画面,大家不用想都猜得到,自检和开机时间都显得特别长,之后长音报警声不断也是特别刺耳……

重启失败当然有解决办法!马上放入华硕M2N-E主板驱动光盘!

果然会自己刷新BIOS!太好了,但是主板光盘内置了awdflash.exe和一个名为m2n-e.bin文件,经过研究发现,这个m2n-e.bin文件就是传说中的0103.bin,也就是说,默认就是这个命令行刷bios;最后猜想,如果以后bios稳定了,可以考虑用ultraiso抓这张华硕主板光盘的镜像,然后编辑iso模式,别的不用改,用新版本的bios重命名为m2n-e.bin文件替换掉0103.bin这个核心文件,那么,以后这张华硕光盘就自然而然变成你的万能bios恢复光盘,而不会一张只能恢复到0103的需要反复重刷的光盘了!
第二个重点提示!
1、关于EZ2 FLASH:昨天开始,本人开始怀疑ez2的稳定性程度!0103刷完之后,尝试刷新0401还是死机失败!这里,建议各位从今天开始放弃EZ2,全部改用安全的awdflash.exe在DOS下刷!
2、关于asus update在线刷:有网友说到在线刷BIOS会导致BIOS刷失败后再也无法恢复,个人觉得在线刷弊端如下:1内存和系统不稳定会发生死机;2当时BIOS正在使用中不能保证完全刷新得体;3猜测BIOS中2个NO UPDATE模块被损坏导致回刷失败!这里,强烈建议你放弃“在线”的想法,如果你和你主板这么过不去的话,大可尝试!注意!刷坏BIOS无法恢复在未来的几个月将得不到更换主板,后果自负!

网友:
这个对于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比较好,省得拆上拆下的麻烦,学习了,谢谢!!!!

网友:
研究得比较投哦,不过我还是喜欢用编程器刷,都不会出错的。错了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