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时有待机时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4):
接手时机器是,南北桥显卡动过,硬盘接口加焊过,故障是:第一次插电能正常待机3V&5V能正常出来,正常待机电流为0.06,第二次插电会待机电流变为0.01,3V没有,5V变为0.99伏。
既然是这种问题,我首先怀疑是RTC电路的问题,然后上论坛搜下图纸,发现最新的A6T 2.0图纸需要50权限,我绝望了,顺便鄙视一下无边版主啊~~~然后自己大概跟了一下线路,RTCRST应该没有问题,换了个晶振,故障依旧。
好吧,既然第一次能正常开机,发现在BIOS上能认原机硬盘,但是要进系统时显示没有找到硬盘:“inset boot....xxx”,然后又重焊了一下硬盘接口,查供电,信号等均无问题,后来换了一个硬盘就好了,走了一条弯路,⊙﹏⊙b汗一下。。然后GHOST了一个系统进去,一切功能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时间应该是0:0X分才对,怎么时间是2:18分呢..?!然后开始怀疑是南桥内部的RTC电路出问题了,让系统多运行几分钟,关机放电,开机依然是2:18分,问题总算找到了,换南桥维修结束。至于南桥为什么会导致3V&5V不正常呢..那是因为这款华硕机的开机电路中通过南桥待机控制3V5V????下了图纸才知道,没权限啊,怨念一下。

网友:
最近也遇到此机型,苦于没图放弃维修。A6K跟这图有出入,不知A6T是什么芯片组的?同样的BS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