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不工作主板会不会有提示音

楼主(2009-10-24):
我有一个技嘉GA-8TRX33O 的主板点不亮。按上测试卡直接显示FF.且复位灯常亮。但报警音提示是一声长响。想是不过内存。且内存按不按报警音是一样的都是不间断的一声长响。我换了几个内存都是一样的。请教一下是复位有问题。还是内存有问题。有提示音是不是说CPU 是工作的呀

网友:
技嘉GA-8TRX33O 主板是ATI芯片组,诊断卡显示FF是正常得,关键看诊断卡得指示灯。内存插槽得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维修这块板要上真U才能判断问题所在,注意CPU供电,不能会烧坏得。还有AGP插槽数据,时钟和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刚听适应很难分辨的,你应该先全面的测量下主板的电压时钟复位在下结论

网友:
CPU工作条件,电压,复位,时钟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不上内存也叫可能就是内存损坏了,上与不上主板都是检测不到内存,所以主板都报警

网友:
是复位有问题。还是内存有问题。有提示音是不是说CPU 已经工作了。另外谁有图纸呀帮忙传一份。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
CPU不工作有时会出现象救护车一样的报警声!

网友:
你把接机箱喇叭的线拔了,如果还在叫,那就是32。768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