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

楼主(2009-10-24):
有个路由器是无线的
今天装的可是我什么都设置好了,他就是上不了,我换个也是...
用的是PPOEE上网的
我看了LVN口就是有密码帐号那个。发现帐号是自己的,密码却不是...我更改后保存也不行,它自动改回来,我在特殊状态中也不中..
责么整啊
我按说明书上整,一步一步的做也不可以...
我回复出厂设置后重启路由器也是那毛病。
郁闷啊
是那的毛病啊
不管怎么填写密码就是会自动改回去..
对了  忘说了,我也吧他回复过出厂设置好几次了...

网友:
不管怎么填写密码就是会自动改回去..???
你怎么知道你改的密码被自动改回去了?你能看到你输入的密码吗?
建议楼主把路由器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再重新连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原来是5为的,每次自动更改后就是7位或8为的....

网友:
你看到得是7,8个星号吗,其实密码还是你原来输的那密码,只不过路由器把它显示成7.8个星号罢了,不是它自己改了,你还是检查其他地方看看吧。没听说过路由器自己能改密码的

网友:
不会那么难吧,先复位

网友:
用原先上网那台电脑,把宽带帐号设置好后,进入网络参数第三项,把MAC地址克隆一下可以了

网友:
是你自己没设置好。

网友:
tp-link路由器最后一项叫系统工具,其中有一项叫系统日志,你看最后几条,路由拔不上的原因一般都是会提示的;密码自动修的问题的4楼说的很明白,你不用管它,只要保证输入的时候正确就行了,不过建议你还是恢复出厂设置后从设置向导那里一步步搞下好一点,从网络设置WAN口设置那里修改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还要点保存呢,我有次看电信局的安装人员是先拔上正常后再点保存的,个人建议还是从设置向导那里搞;像6楼说的就是说以前的老宽带据电信工作人员说是为了保证你的宽带帐号被别人盗用所以把你电脑网卡地址给绑定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按6楼说的操作,但要注意,进路由器的电脑必须是以前在拔号上网的那台,因为电信服务器绑定的是原先的那台啊,路由器上"克隆MAC地址"前显示的是你当前在用电脑的网卡地址.

网友:
按我的操作习惯就是打1000号,人工台叫他们把网卡给解除了,不过现在啊好像绑定的很少...

网友:
十分怀疑楼主是不是做电脑这行的~~

网友:
LZ密码自动改这一说不正确,比如你说你改的是5位但显示的是8位,其实就一假象。密码还是你设置那个5位的,首先你单台电脑整上网了,这个是前提条件,方法是用单台电及连猫确认线路是正确的,帐号密码无误并能拨号上网,然后进路由的WAN口设置,拨号方式选PPPOE、帐号密码输进去保存,然后再WAN口设置下面的MAC地址克隆里点击一下“克隆MAC地址”就可以了嘛,如果你是电信的网并固定用星空极速拨号的话,就得破解帐号密码先,文化程度不高你凑合着看吧……估计LZ不是做电脑这行的,

网友(2010-02-18):
没遇见过啊

网友:
就是他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MAC地址锁定了

网友:
路由器设置不是很复杂,你按照设置向导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路由器的日志,如果是帐号密码错误的话,就检查帐号密码,用电脑却能拨上号的,那就改路由的MAC。

网友(2010-05-30):
密码加长,这个不必担心!
这是各个路由器的保密措施,不管你的密码多长,它均会自动给你密码加长!

网友:
你先单机拨号 试下ADSL帐号和密码和你输入路由的密码对不对  对的话直接复制帐号进设置向导的帐号 然后添上密码 保存后找到MAC选项 点复制MAC地址 保存完就OK了 再把IP调成自动获取!!!

网友:
关键是什么牌子的路由?
我知道有种路由就会自己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