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楼主(2009-10-24):
今天不小心把U盘格式化了并重新分区了
我想再把重新合并却怎么格式化不了。
都显示无法格式化完成...

网友:
用量产工具试下,,可以修复的确

网友:
在磁盘管理器里面分

网友:
你是用那个软件可以把U盘分区呀?

网友:
不用量产工具也能分区?......现在用不了你还是用那个软件合成一个区看看.如果不行,请看置顶帖子 找量产工具.量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