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明基G700A花屏求助

楼主(2009-10-24):
BENQ 明基G700A一开始很正常,开机一30分钟左右就开始绿屏,如图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变成最后一张图那样,看不清了!有没有高人朋友修过

此现象,请求帮帮忙!驱动板是:图所示的样子,在线等急啊!

网友: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你的桌面怎么没花。

网友:
估计 是屏坏了

网友:
电影本身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显卡的问题,看是不是很烫? 显示器上面可以试着刷下驱动 还有就是检查下排线

网友:
驱动板问题多!! 在看看屏电路上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可能是电影文件或是解码器不好,整个显示画面都变成绿的才是显示器的问题,而你这个只是播放器的画面出现这种现象,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换个播放器看看呢 或一直停在桌面看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
將高壓板所有銲點都檢查加銲,我的那個屏是這樣弄好的.

网友:
排線我也弄過,我想是排線接觸點不良吧

网友:
楼主   显示器换个主机上试试
楼上几位都说是显卡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17方屏显示器,和你的现象和你一样的。我拆开屏的背光纸等给屏注意是屏刷了一下灰,然后把屏线用橡皮擦了一下,故障消失,至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个原因。建议楼主多查查屏线。

网友:
一般可插拔屏线解决,如果清理屏线后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是屏接口松动,或者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应当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是硬件问题。解码器重新下载个。或换个播放器。或换一下电影源文件试一下。

网友:
因为它花屏不是整个屏幕花。而是电影花。

网友:
试下屏线或用通用板点下屏就知道是哪部份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器问题,电影本身问题或显卡问题!

网友:
是啊 桌面怎没花  重装个播放器看看

网友:
建议LZ最好把屏到别的地方试下!因为本人遇到过这样问题,刚开机没事 ,看了会电影就开始花,我还是以为系统或者播放器问题,重装了系统。没用,结果把显卡拆了拿到公司一试,显卡坏了 。我郁闷了好久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修的是电源。。。ad应该也要看看。

网友:
应该是播放器问题,我看他的桌面没有花屏,只是电影花屏了,把显示器拿去别的地方试试,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如果不是,很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显卡显存出问题也可能的,仅供参考。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曾经遇到过一台笔记本屏 一看电影屏显示的图像就有一道道的线 把电影关了就OK了最后换了个屏问题解决!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器,显卡有坏了

网友:
明显屏的问题

网友:
你把显示属性里的硬件加速关了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楼主不会是太临吧?

网友:
我的旧电脑看迅雷电影就是这样的,显示器还是CRT呢,因桌面显示正常,显然这和显示器没多大关系,要说问题一般在显卡上,如显卡本身刷新率低,可以在属性中关闭或降低硬件加速范围,重新打开后即可显示正常。不妨LZ试试。

网友:
先单独试下屏 看看是屏的问题 还是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