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超奇怪848主板..开机二针待机都为5V

楼主(2009-10-24):
接手一块奥美加的848主板..太奇怪了..一上电就自动开机..跑到26后自动断电..开机二针都为5V..本来应该5V的那个脚直接短接RES的接地脚不能开机..本来接地的脚短接REST的接地脚却又可以正常触发...还是跑到26后断电..查本来应该5V的开机针一头通一门电路..一头进IO..换了IO和门电路后故障现象依旧..在开机二个针原本应该接地的那个针附近找不到与其相连的元件...另各组电压包括南北桥..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主板可以正常跑码到26..显示器可以亮一下..然后主板自动断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会不会掉了元件呢??

网友:
没有掉元件啊...这个开机的二个针脚原本应该接地的那根..我都不知道它的5V从哪里来的

网友:
可以追线出去.还有看下排针那通I/O的时候有没经过别的东西

网友:
排针通IO经过一个下拉贴片电容接门电路..取下电容还是一样...中间再分支经过CMOS针脚.测量CMOS电池供电以及CMOS针脚电压都正常....应该说触发电路没有问题..因为短接复位的接地脚可以正常触发..跑26后又自动断电...郁闷了

网友:
看看IO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就知道是开机排针那边的电压不对了。

网友:
PWR排针两脚都5V?

网友:
我晕  能触发

网友:
已修好..谢谢大家
下了IO旁边的全部小贴片电容后偶尔原来开机二脚能触发
今天到货858焊台
换了IO芯片后能正常触发
但跑到C1后复位灯常亮
跑了下线路.复位针脚一头经过一门电路
换了门电路后正常了
只是把小电容又焊回去花了不少时间
呵呵

网友: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修好了就是成功,也留给我们菜手不少经验,恭喜恭喜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LZ没有把I/O换好,希望以后换完后加电摸摸I/O看是否发烫,仔细看看I/O引脚有没有空焊的?

不过LZ还算是厉害着呢。小弟我佩服

网友:
学到东西了
    菜鸟在这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开始换的那个IO应该是坏的..
现在这个
自我感觉焊的那个---就一个字叫 好........
跑到C1时复位常亮
换门电路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