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硬盘认错容量

楼主(2009-10-24):
今天修到一台R40E的本子,硬盘认错了,一百六的认成八个G,换了南桥,问题还是老样子。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
看电阻,电容有变值不,

网友:
没有电容和电阻呀?

网友:
有可以不支持那么大呀你换一个小点的认出来多少吗

网友:
据我所知,R40E不支持160的硬盘,新版BIOS支不支持就不清除了,你换个40G的试试吧

网友:
就是啊,有可能 简单问题,让你复杂化了,做桥要是不成,不是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