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CPX 显示不满屏!

楼主(2009-10-24):
DELL的 笔记本, 高压条坏了,换了个通用高压条, 供电  开启信号 都是在屏线接口 周围 拉的。。。  屏幕点亮啦 ,但是 画面不能铺满屏幕。。 好比17的显示屏,只能用到 15的宽度 ,,, 这是个比喻。。  FN+F7 按了 有大小变换,但还不能满屏。。 以为是 高压供电拉的 影响屏线供电呢, 就把高压条拿掉,外接一个高压条(台式机的) 点亮屏幕,还是老样子。。。。  外接显示器 ,就OK。。、  说下哦,。 跟系统问题不占边的哦。   在机器启动就是 不满屏的。。。 换过屏幕。、 感觉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老大们。。。
请回复的有技术含量点。。  不要回复  如,, 系统问题啊, 重装下系统。。。   好好查查显卡供电。 IC  什么的。。。 换个高压条什么的。 换个屏什么的。。   不要灌水。。。。 谢谢。、、、、

网友:
先重写主板BIOS,如果不行就是屏的程序问题,拆屏下来重写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不要说我不懂,现在的屏都是可以写程序的!

网友:
这就是系统的问题 是你没有调好  我同事刚买的戴尔机器  刚开始装系统就是你说的那样  他是重装系统  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