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4):
有台功放。。小牛有双18V。0v....  23v 0v  5.5v   输出。。双18v已经在功放板上用这。。想加个保护板。。。怎么吧那个23v降低到12v用呢?又不会影响电路??只用电阻可以吗???没有什么7812IC。。

网友:
U1/U2=T1/T2

网友:
23是屏幕的,你用24v保护吧,继电器用24v就行

网友:
U1/U2=T1/T2
什么意思啊。。哈哈。看不懂萨。。。24v继电器只有一个。。我这个保护板有两个继电器。

网友:
"没有什么7812IC"              7812好罕见好难找吗?

网友:
用漆包线在环钮上穿合适的圈数就行了

网友:
用电阻当然可以,不过你要计算好负载电流,还要计算好你电阻的功率,否则你的电阻用不了多久就烧坏

网友:
负载是一个upc1237的喇叭保护板。。用万用表量正负极(跳过整流二极管的)两面是6.7K的阻值。。功率不知道多少。。电路板如图。。用的料和上面标的一样